[求助] bump

楼主(2024-07-17):
请教一下什么是bump,在版图里有特定的layer表示吗,bump跟开窗有什么联系     求大佬解惑

网友:
BUMP是开窗上面长的金属,版图不会画到,一般到PAD open就够了

网友:
和封装连接

网友:
看工艺,一般CB2 AP MTT2  ,切记有单独的wb的CB 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