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版图 vs 手动画的版图

楼主(2024-07-17):
今天面试电路设计岗,被面试官问到:你说你的这个版图是Verilog代码综合出来的,那你有没有和手动画的版图比较过,哪一种性能更好等等。。。

我自己肯定没有比较过啊,DC都综合出来了,我干嘛还手动画一个去比较。而且我也只用过一次DC综合,版图呢也没画过几次。

想请教各位大佬,在你们使用DC的过程中,有对比过这俩版图的优劣嘛?

网友:
除非是跑 DCT flow,单纯的 DC 基本没有版图的概念,都需要给后端去做版图。后端版图的布局也是手动的,route是自动的。
如果单纯比较DC 输出的"版图"(netlist),如果只看timing,那性能肯定比手动的强,因为加上布局后,timing一般会变差,这也是为什么DC综合的时候一般都会留20~30%的margin。

楼主:
所以经过布局布线后的DC版图和手画的版图并无太大差别是吗,只是布局布线前的DC网表的时序会好点,是这个意思嘛?

网友:
数字电路岗嘛,数字电路还有手动画的版图嘛,那规模大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