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TTF和FIT的计算

楼主(2024-07-17):
请教一下,现在客户让我提供MTTF和FIT ,请教一个各位大神这2个值都是怎么算的?感谢

网友(2024-09-05):
可以去读一下JESD85 这份文件,里面有相关的计算模型,其实就是用HTOL 测试的数据在一定的置信度下推算平均故障间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