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芯片后端设计PAD如何选型?

楼主(2024-07-17):
请问各位大神,我看了数字芯片后端PAD的选项,从datasheet上看只是描述也比较简单,无法让我确定到底怎么选PAD,到底什么接口用什么类似的PAD是怎么确定啊?

比如:PAD名字组成是什么意思、类似名字的区别(PDO02CDG和PDO04CDG区别),当我那一个顶层接口准备选PAD时是怎么确定使用哪个具体的PAD型号?

RTL

RTL

PAD类型

PAD类型

其中一个PAD描述

其中一个PAD描述

网友A:
看IO 的userguide和application notes。
一般数字IO无非就是单input或者ouput或者INOUT的3大类。
对INPUT和INOUT IO来说看是否带施密特功能。是否带上下拉。
对OUTPUT和INOUT IO来说还有一个driver strength的问题,能驱动多大的电流,一般都是用数字表示,2、4、8、12、16等,表示能驱动2mA,4mA等。

网友(2024-09-07):
现在一般有全功能GPIO,就是输入,输出,上拉,下拉,drive strength控制等全部包含的类型,其他特殊需求的需要另外选,比如这个输入高阻的,还有一些特殊应用的比如SDIO接口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IO 的userguide和application notes。
一般数字IO无非就是单input或者ouput或者INOUT的3大类。
对INPUT和 ...

驱动电流2、4、…,这个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