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MOS管的衬底是从哪条线连接的

楼主(2024-07-17):
layout中MOS管的衬底是从哪条线连接的

网友:
从周围的环 接的

楼主:
知道可以通过这个连接,不太明白其中连接原理,我的理解是guardring中打的孔将M1和衬底相同区域相连,而M1接电源或地,以此连接衬底,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把mos管的剖面图画出来就明白了。半导体原理往往都在剖面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