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40ll工艺metal 线寄生电阻跟金属本身得电阻对应不上?

楼主(2024-07-17):
如图:方块电阻跟及寄生方块电阻大小是不是不一样?金属电阻尺寸跟线长是一致的。

sch

sch

layout

layout

rm4——2t

rm4——2t

pex

pex

楼主:
顶一顶,有没有大佬了解的呢?

网友:
PDK计算一般都是精确的,一个是调用长度太短,二个可能是cont/Via电阻要不要计算进去,这些都有引起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