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工艺寄生抽取

楼主(2024-07-17):
抽C+CC后仿过得,单独抽R,寄生电阻会吧一些信号线通过电阻连接到一起,导致后仿不过,请问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A:
你用的网标还是calibreview?

网友B:
你生成calibre view的时候选array,不然可能会出现因为寄生参数位置摆放关系,导致一些label sh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网标还是calibreview?

calibre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生成calibre view的时候选array,不然可能会出现因为寄生参数位置摆放关系,导致一些label short
...

选的arrayed也会有这种情况,追了下没有short一起,就是经过一串电阻把两个信号short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的arrayed也会有这种情况,追了下没有short一起,就是经过一串电阻把两个信号short一起了
...

calibreview最好没有warning和error。有没有可能是软连接?

楼主:
最终问题是电路,命名有类似A_1 ,A_2, A_3这种信号线,calibre view抽出的寄生电阻通过命名把这样信号线short,修改电路不用数字做后缀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