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是什么类型的MOS管?

楼主(2024-07-17):
反向的schematic里的,如图

网友:
是不是表示D端的salicide 少一段的MOS啊?这种ESD比较好,放电均匀。如果是输出管的话大概率是

网友A:
应该是非对称的高压NMOS和PMOS,只有做了标记的Drain端可以耐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非对称的高压NMOS和PMOS,只有做了标记的Drain端可以耐高压

我感觉也是耐高压器件,D端mark了表示电阻?

网友:
表示耐高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ain extented

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