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probe的位置对仿真结果的影响

楼主(2024-07-17):
  在仿真一个开关电容放大器的时候,选择用cmdmprobe进行stb仿真,结果是环路增益曲线和相位裕度曲线有零点,而且cmdmprobe在环路不同位置有不同的仿真结果,按道理应该是一样的,有大佬能解答一下疑惑吗?

网友A:
是不是有多个环路在电路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多个环路在电路中呢

没有,就只有一个环路。换成diffstbprobe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