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FPGA实现EDT DC/AC Scan有谁搞过?

楼主(2024-07-17):
前置条件:芯片内已实现EDT EDT DC/AC Scan相关的逻辑插入;
测试环境:FPGA和DUT位于同一个测试板上,DUT的DFT测试所需的所有signals都进FPGA,FPGA工作在100MHz。
测试pattern:Tessert生成的压缩后EDT_*.wgl文件, 基于scan channel的pattern
实现目标:基于FPGA进行DUT的EDT AC/DC scan测试;
大致过程:解析wgl文件 转换成 FPGA易于处理的waveform,生成测试波形 灌入DUT,scan out实时分析结果,并给出诊断位置。
请问,说做过这个类似的项目,或者有相关资源推荐。

网友(2024-10-29):
这是让FPGA代替ATE数字板卡了

网友A(2025-02-25):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CN116008791B/zh
这里有篇专利,看起来满足需求,但还是想要更多的具体实现细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CN116008791B/zh
这里有篇专利,看起来满足需求,但还是想要更多的具体 ...

佬,可以说下专利名称嘛,网址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佬,可以说下专利名称嘛,网址打不开

基于fpga的芯片dft测试电路、方法及测试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