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ummy TCD求助

楼主(2024-07-17):
报DTCD.R.2的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大佬能解释一下这个规则描述的意思吗

网友A:
TCD 的作用是对光刻进行校准用的,能提高芯片良率。可以用加dummy的脚本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D 的作用是对光刻进行校准用的,能提高芯片良率。可以用加dummy的脚本添加 ...

用脚本加了DRC报上述问题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