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求助

楼主(2024-07-17):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小项目,跑DC综合,作者本人跑出来的slack是0.0,就是简单的slow.db和compile命令。

可是我无论怎么弄(换成fast.db或者使用compile_ultra命令)最后跑出来的slack却总是负值,这是为啥啊。

网友A:
可能是工艺不一样。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每个cell的delay都很大。
另外检查一下sdc。。。看看clock的frequency。
比如简单地说,同一个设计,在22nm和180nm下,能跑的最高频率肯定是差好几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工艺不一样。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每个cell的delay都很大。
另外检查一下sdc。。。看看clock的frequency ...

我用的一样的smic0.18工艺,只不过一个是slow一个是fast。

cell的delay看起来都挺正常的,都只有零点几。
我想问下大佬,这种同一个工艺库的slow和fast是不是不会差别太大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一样的smic0.18工艺,只不过一个是slow一个是fast。

cell的delay看起来都挺正常的,都只有零点几 ...

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一样的smic0.18工艺,只不过一个是slow一个是fast。

cell的delay看起来都挺正常的,都只有零点几 ...

先要弄清楚slow和fast corner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