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old 大小取决于哪些因素

楼主(2024-07-18):
如下图,A、B两个MOS,哪个的Vhold 更高?

网友:
这两个结构估计Vh差异不大。
简单的来看,Vh和基区的宽度和掺杂浓度比较相关。这两个结构知识E和C的掺杂稍微有点不一样,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
增加MOS和SCR的维持电压的方法:
1. 减小寄生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扩大基区长度;增大基区掺杂浓度
2. 增加寄生三极管基极电流:减小发射极注入效率

网友:
图B相当于增加了发射区的载流子浓度,这会导致发射极注入效率的提升。也就是说降低了维持电压。所以图A的Vh要高一点

网友A:
看到贴主发的图片,突然联想到另外一个工艺的PDK中提供的一个器件的剖面图。我想来问一个和Vhold不怎么相关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BCD工艺都是漂移区(_drift层)的深度都要比普通Nwell的深度要深一点呢?
看我下面这张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贴主发的图片,突然联想到另外一个工艺的PDK中提供的一个器件的剖面图。我想来问一个和Vhold不怎么相关 ...

你这个pdrift不是比NW浅吗?

不一定的。工艺不一样,器件结构可能就不一样。有深有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pdrift不是比NW浅吗?

我这个是PDK文件中截下来的图片,但是我怕PDK文件中这些图片不一定准确的反映该工艺下这些层次的深度关系。
我以为所有的BCD工艺可能会有一些区别,但是一些经典层次的深度关系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区别,一般BCD工艺的(_drift)漂移区都是比NWELL层要深的嘛!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PDK文件里面的这张图片,我真以为是FAB厂的员工是不是工作不小心,给画错了,把(_drift)漂移区层次的深度给画浅了。但是我又想到,不至于不小心到这种程度吧!层次深度这么明显,这不能画错了呀,喝醉了酒,也不至于把层次深度关系给画错了吧!当时很疑惑,所以就来论坛上问问。
感谢大佬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PDK文件中截下来的图片,但是我怕PDK文件中这些图片不一定准确的反映该工艺下这些层次的深度关系 ...

PMOS是iso drain的结构,所以肯定底下要有N-type/HVNW包起来的,这个HVNW和PMOS source/body的NW是整个连起来包drain的,所以PDrift肯定比NW+HVNW总深度浅的。这里要注意的就是Pdrift的深度要调整好太浅了Idsat就太低了,而且还要考虑off state的RESURF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