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工艺可以在器件上走线吗?

楼主(2024-07-18):
smic40工艺中画bias电路可以在器件上走线吗,就是横跨多个器件走M2,求大佬解惑

网友A:
这个没有啥说能不能走,要看你走线的信号 敏不敏感, 对寄生有没有要求,如果就是普通的一些静态信号,那没有要求,随便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啥说能不能走,要看你走线的信号 敏不敏感, 对寄生有没有要求,如果就是普通的一些静态信号,那没 ...

那这样看应该可以,因为这电路也就是提供静态偏置电流的, 十分感谢!!!

网友B:
听说是,器件上面走线的话,会影响vth一些参数,一般画功率管的时候,vth影响不大,所以会在上面走线。
BIAS的vth应该比较重要吧,感觉最好还是别走。
mark,继续蹲大佬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是,器件上面走线的话,会影响vth一些参数,一般画功率管的时候,vth影响不大,所以会在上面走线。
BIA ...

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
如果你实在拿不定主意,最简单的就是拉着前端一起看啊。 他说可以在上面走线就走,不能走就不能走。

网友C:
静态的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匹配器件都没问题啊,又不是啥敏感信号或者噪声,你要是拿不定,且有条件的话就在下层铺一层宽金属隔离一下

网友:
非敏感信号线都可以走的,不用太担心。

网友D:
这个问题,老生常谈。我的观点是,能不走尽量不走,因为对管子本身说人为的引入了一个“变量”。事实上也会影响到管子的一些参数比如说vth等,如果你觉得非走不可,找电路看一下征求她的意见。最终以电路的意见为准,因为你是给她打工的。如果遇到一些匹配区域需要在上面走线,或者是功率管等,一定要注意走线的均匀和匹配,就是将上面走线的影响均匀分配。这些在跟多工艺的design rule上也有明确说明,注意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态的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匹配器件都没问题啊,又不是啥敏感信号或者噪声,你要是拿不定,且有条件的话就在下 ...

好的感谢大佬,那如果跨器件走线是直接拉一条宽的金属,还是和图中上面的走线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老生常谈。我的观点是,能不走尽量不走,因为对管子本身说人为的引入了一个“变量”。事实上也会 ...

好的谢谢大佬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大佬,那如果跨器件走线是直接拉一条宽的金属,还是和图中上面的走线比较好
...

没有电路特别说明的话,走在晶体管上没啥。大金属只是一定程度隔离这根线,对下面的晶体管来说是引入寄生的。一个版图越往顶层线越多,不能走晶体管的话表示面积得撑大,因为得往外走线,往外走线就需要走线的空间。你可以看看库里面以前的版图底层,走晶体管是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