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结构不复杂!)大佬们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荷泵的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2024-07-18):
只知道是个负压电荷泵。如果要改成正压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A:
这是交叉耦合电荷泵,需要把下一级电路画出来。
具体原理:CLK1=1 CLK2=0,节点1为高电平,节点2为低电平。对于第一级MN2、MP1导通,对节点2的泵电容充电;
CLK1=0 CLK2=1,节点2电压变为2VDD,通过MP2和MN4导通是的节点4为2VDD;
下一次时钟变化节点4变为3VDD,以此类推.消除了阈值损耗,提高效率

网友(点评):
学到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交叉耦合电荷泵,需要把下一级电路画出来。
具体原理:CLK1=1 CLK2=0,节点1为高电平,节点2为低电平。 ...

大佬,请问PMOS和NMOS的衬底应该接到哪,需要用深阱工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PMOS和NMOS的衬底应该接到哪,需要用深阱工艺吗

需要用神深阱工艺,可以看看这篇论文

网友(2025-10-19):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神深阱工艺,可以看看这篇论文

大佬你好,问一下普通的深井工艺够吗,大概要泵到20V左右。还是说需要特殊的器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