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Kvco如何降低呢

楼主(2024-07-18):
请教各位大佬: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FLL结构的振荡器,需要一个低Kvco的压控振荡器来降低Vctrl上的ripple对时钟抖动的影响,请问大家有什么低Kvco的结构推荐吗?我现在用的是这种结构,感觉Kvco很高,不清楚应该怎么降低。

楼主:
另外我做出来这个环振之后发现,kvco为什么不单调呀,刚开始频率随着vctrl增大而增大,到后面又开始降低了

网友A:
用VARACTOR,KVCO能低很多,噪声也会低一些,但是调谐范围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设么?...

没有没有,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ARACTOR,KVCO能低很多,噪声也会低一些,但是调谐范围会小

您说的是LC结构的吗,工艺不支持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LC结构的吗,工艺不支持电感

就是RO啊 不是LC   你去查一下可变电容VARACTOR,用VARACTOR的话  RO的KVCO可以最低做到几十M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LC结构的吗,工艺不支持电感

可以联系我Q8496457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联系我Q849645741

好的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RO啊 不是LC   你去查一下可变电容VARACTOR,用VARACTOR的话  RO的KVCO可以最低做到几十M都行
...

明白了,非常感谢,我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