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克隆功能

楼主(2024-07-18):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为啥我的克隆功能有时候出来的是clone family,有时候是clone,我在选的时候选的是synchronized family

网友A:
那就对比下 你两层操作的不同点啊

网友B:
克隆功能是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克隆功能是啥?

xl里面的功能,就是把电路中重复的部分用clone来代替,不需要创建新的cell,比group更高级一些, 不需要建cell就能做到half

网友D:
确实,有时候选好了synchronous family但克隆出来是单独的group,没法一起调整等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比下 你两层操作的不同点啊

让我再摸索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C:
xl里面的功能,就是把电路中重复的部分用clone来代替,不需要创建新的cell,比group更高级一些, 不需要 ...

没用过,group知道,但是也很少用

网友(2025-01-23):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时候选好了synchronous family但克隆出来是单独的group,没法一起调整等大佬解答 ...

同等!

网友:
原因没找到,但是可以手动合成clone fa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