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没有xrc文件如何后仿

楼主(2024-07-18):
可以用lvs和rule文件进行后仿吗? 该如何后仿

网友A:
修改一下lvs rule,把xrc的开关打开

网友B:
要有xx.R xx.C这些文件才能做后防,它定义了器件各种材料的厚度,电阻率,介电常数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一下lvs rule,把xrc的开关打开

这个如何打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xx.R xx.C这些文件才能做后防,它定义了器件各种材料的厚度,电阻率,介电常数等信息。 ...

这些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如何打开呀

一般在文件开始部分有define 语句。

网友C:
lvs rule里面加RC_RUN option打开,然后随便找个空白的地方写入如下三句话:
include  path/xx.S
include  path/xx.R
include  path/xx.C
然后使用PEX 工具读取修改后的lvs rule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如何打开呀

define RC run true

然后把typical的R,C 文件include进去

网友:
跟lvs文件一样的 把里面的rc option打开 然后把include r c 路径填好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lvs rule里面加RC_RUN option打开,然后随便找个空白的地方写入如下三句话:
include  path/xx.S
include   ...

请教一下.S文件是什么

网友(2025-09-19):
引用 网友C:
lvs rule里面加RC_RUN option打开,然后随便找个空白的地方写入如下三句话:
include  path/xx.S
include   ...

请问.R .C文件在哪里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