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疑问

楼主(2024-07-18):
小弟目前在学习多位sigma-delta ADC,想请教些问题

1、假如是4bit量化器,那么是否意味着16路输出都有数据流,且每一路数据流代表每一路的量化值。
2、计算ENOB等数据时是否可以直接对flash输出的数据流进行分析,还是需要经过数字滤波器之后进行计算。

网友A:
4bit量化器输出一路4比特数据

网友B:
你把这些码通过理想DAC,对DAC的输出作FF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些码通过理想DAC,对DAC的输出作FFT

但是这些数据流直接接理想dac能输出正确的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bit量化器输出一路4比特数据

4bit  flash的话有16个比较器,怎么输出一路呢

网友:
16比特温度计码转4比特二进制补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些数据流直接接理想dac能输出正确的值吗

比如说,你输出的温度计码,那你DAC就是受温度计码控制的,只要你设置对,显示出来的应该是大致正弦波上震荡的bit流,你可以看一下论文里面别人多比特的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你输出的温度计码,那你DAC就是受温度计码控制的,只要你设置对,显示出来的应该是大致正弦波上 ...

flash的输出波形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flash的输出波形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找了好久没找到

啥叫 Flash的输出波形应该怎样,你要是想要可视化,那就得把这几位的温度计码经过理想DAC。直接看flash的波形,我觉得还是不太能一眼看的,除非是输入一个斜坡信号,把多位的从高位到低位排序排出来,直接看翻转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