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序always 块里if 分支不写else 有可能综合出latch么

楼主(2024-07-18):
如题,有没有啥特殊情况会让时序always的写法里综合出latch

主要今天看到一个选择题说有可能,但自己从没遇到这个情况,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经验。
多谢

网友:
萌新回答一下
case语句没有default值
状态机应该也会有
复位没有default值可能也会有

网友A:
主要是区分是阻塞赋值还是非阻塞赋值。
非阻塞赋值 <= 不会出现 latch;
阻塞式赋值 = 在 trigger 条件满足后,如果没有实际赋值行为,则就会综合出来 l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区分是阻塞赋值还是非阻塞赋值。
非阻塞赋值

你是说如下代码会综合出来latch么? 不太可能吧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a)
        b = in;
end

网友B:
按理说时序逻辑综合出来是寄存器,不会有latc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时序逻辑综合出来是寄存器,不会有latch的

正常情况确实不会有,但那个题目说在特殊的情况下会综合出latch。 现在就不知道啥特殊情况会变成latch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如下代码会综合出来latch么? 不太可能吧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你可以综合一下看看就知道了哈。但你这个边沿触发的描述可能大概率是寄存器,看综合工具吧。

阻塞式赋值正常情况下是描述组合逻辑的,如果硬要给它加数据记忆功能,那只能是 latch 了。

网友C:
首先得看一下always块是时序逻辑还是组合逻辑。时序逻辑一般不会出现latch,组合逻辑分支不全会产生l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得看一下always块是时序逻辑还是组合逻辑。时序逻辑一般不会出现latch,组合逻辑分支不全会产生latch ...

是的,现在就是看看有啥不一般的场景时序always会产生l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