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看不到,一片漆黑

楼主(2024-07-18):
服务器死机,直接退出后重启后发现:顶层的版图看不到了,一片漆黑。但确实有内容存在,查看文件内存不为零,attach TFFile 正确,多次重启也试过了,其他子cell正常,可以看到版图。我能想到的是软件BUG,请问各位有遇到过相同问题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又如何恢复?

网友A:
么有备份吗,或者你试试重新cp 一个顶层看看是不是同样的状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么有备份吗,或者你试试重新cp 一个顶层看看是不是同样的状况呢

试过重新COPY,现象一样。没备份呢

网友B:
导出gds,然后再导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gds,然后再导入呢

看layout的文件大小,判断应该是有东西在的,导出的GDS为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重新COPY,现象一样。没备份呢

试过换一个 virtuoso 版本吗,如果要是软件的bug 。或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到一些其他的软件,例如skipper这样的,如果有的话 把gds抽出来,in进skipper看看。

网友:
可以找备份,比如4个小时之前的,具体可以问IT,最差的话我了解,也可以找到昨天的top 备份,把备份copy过来试一下。

网友:
一般就两个原因,1TF没对,2display文件  3删了只存在内存中。

楼主:
LSW 中,USED 显示layers 为空。

网友:
工艺库掉了

网友:
1)缺少库。
2)在TOP layout 库,应该会有死机前的备份(xxx.lock。
3).tf 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