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断开环路?存在加载效应怎么办?(持续更新。。。)

楼主(2024-07-18):
环路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但是如何计算一个环路的传递函数,其实是存在一些学问的。简单的无加载效应的环路,如下图所示,可以直接在VF出断开,但如果存在加载效应呢?

事实上,只有当通过差分对反馈的时候,才没有加载效应,其余的反馈,基本上都存在加载效应,以最简单的积分电路为例,如下图所示,
如果要断开环路,从哪里断开?运放的负端吗?直接断开是肯定错误的,因为反馈电容CF是输入的负载,存在加载效应。针对这个问题,拉扎维的书上,给出了三种办法:
(1)    考虑加载效应的二端口网络方法
(2)    波特分析法
(3)麦德布鲁克方法
此处只简单说明下二端口网络方法,如下图所示,采用的是G模型,并且忽略g12和G12,其中g12是重要的前馈项,这会导致出问题。
至于波特分析法和麦德布鲁克方法,个人觉得,不如用小信号模型列方程组,用MATLAB求解方便。
下面主要对二端口网络和小信号模型两种方法做对比。

楼主:
接上面,仍然以单端积分电路为例,如果采用二端口网络计算,那么按照拉扎维书中所说,需要把电容从运放负端端口,并对输入电压做诺顿等效,如下图所示,
此时计算的开环传递函数为

反馈系数为β=-CFs,所以闭环传递函数为

再根据VIN=IIN*RF,折算出最终的闭环传递函数:

只有两个极点,一个是

,一个是

直流增益为:gm*RL

楼主:
接2楼,这种二端口网络的计算,忽略了前馈效应,接下来采用小信号模型计算,如下图所示。
根据KCL,可列方程组:

解之可得,闭环传递函数:

他与2楼的计算结果最大的不同就是,分子存在一个右半平面零点,

依然有两个极点,主极点为

与二楼一致,次主极点

与二楼的计算结果就差距很大了,这就是二端口网络计算的误差,他仅仅只保证了主极点不出错,次主极点存在很大误差,并且无法显示出前馈通道对应的零点。

楼主:
接3楼,用cadence仿真,验证一下,仿真参数

如果按照二端口网络计算,理论上只有两个极点,主极点为796Hz,次极点为6.37MHz,直流增益60dB

如果按照小信号模型计算,理论上存在一个右半平面零点z=8MHz,两个极点,主极点为796Hz,次主极点为32MHz,直流增益60dB

ac和pz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直流增益60dB,主极点706Hz,次主极点35.8MHz,右半平面零点7.95MHz,与小信号模型几乎一致。

这充分说明了,在存在加载效应的时候,不能直接断开环路,通过计算开环传递函数,在计算闭环传递函数,只能通过小信号模型,直接计算闭环传递函数才是准确的
暂时先更新到这里。

网友A:
太强了,二端口网络在简化过程中忽略了通过反馈网络的反向传输,即忽略了输入通过CF前馈到输出,所以没有零点。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一下,matlab怎么算传递函数呢,就是公式表达,不是实际数值那种

网友C:
实际电路里面开环传输函数计算还是太复杂,像我这种菜鸟还是愿意把所有的计算都交给stb去算,这样也让自己忽略了很多本来该注意到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强了,二端口网络在简化过程中忽略了通过反馈网络的反向传输,即忽略了输入通过CF前馈到输出,所以没有零 ...

过奖了,二端口网络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而且二端口网络的简化也不太好理解,所以还是直接用小信号模型计算最直接,反正可以用MATLAB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一下,matlab怎么算传递函数呢,就是公式表达,不是实际数值那种 ...

我给你个实例:

syms IIN VOUT gm RF RD V1 RS VIN IOUT   %符号定义
eq1=(VIN-V1)/RS+(VOUT-V1)/RF;
eq2=gm*V1+VOUT/RD+(VOUT-V1)/RF;  %方程组
[VIN1,VOUT1]=solve(eq1,eq2,VIN,VOUT); %求解方程组
G3=VOUT1/VIN1
G3=collect(G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电路里面开环传输函数计算还是太复杂,像我这种菜鸟还是愿意把所有的计算都交给stb去算,这样也让自己 ...

这里有个坑,我之后准备细说,那就是一旦存在加载效应,用stb仿真出的结果,会忽略前馈效应,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用cadence的stb仿真结果是错误的,不可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个坑,我之后准备细说,那就是一旦存在加载效应,用stb仿真出的结果,会忽略前馈效应,也就是说, ...

stb仿真不是基于麦德布鲁克方法么,他那个是算两个方向的吧,怎么会忽略前馈呢,是我没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b仿真不是基于麦德布鲁克方法么,他那个是算两个方向的吧,怎么会忽略前馈呢,是我没理解对吗
...

现在说一下这个stb仿真问题,我们仍以单端积分器为例,理论上得到闭环传递函数H(s)之后,根据βG(s)=βH(s)/(1-βH(s))来计算开环传递函数βG(s),此处β=-RFCFs
现在按照是那种方法来计算开环传递函数,然后和stb最对比,看看stb到底给出的是哪种方法,仿真参数仍为

方法1:按照二端口网络计算的结果,开环传递函数为

只存在两个极点,

方法2 按照小信号模型,开环传递函数为

应该存在两个零点,Z1=0,第二个是右半平面零点

两个极点

方法3,按照小信号模型,忽略前馈项-CFRLs,开环传递函数为

存在一个零点z=0,两个极点

stb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很显然,存在一个零点z=0,两个极点,一个6.44KHz,一个4MHz,与方法3完全一致。但是,方法3的计算忽略了前馈项,是错误的结果,所以说,stb仿真在环路存在加载的时候,结果是有问题的,具体为何如此,我没有深究,欢迎大佬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D:
本人菜鸟讨论一下,你这里的前提其实就错了,你看一下269页(中文第二版拉扎维)表8.2二端口的最后一个说法是不适用于非规范结构,规范结构是反馈点和输入直接叠加在了前馈放大的输入,但是积分电路的输入是经过了一个分压后才与反馈叠加的,所以会包含另一个系数。简单点看这个区别就是书上图8.26(b),算一下开环增益和闭环增益后,会发现闭环增益比传统的BA/(1+BA)多一个C2/C1的系数。表8.2上面一段话也有说,前馈虽然忽略了,但是前馈电路的反向传输也被忽略了。所以其实就是这个电路不能用二端口方法计算。
参考视频可以看看b站张鸿模集8.2章节1小时03分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菜鸟讨论一下,你这里的前提其实就错了,你看一下269页(中文第二版拉扎维)表8.2二端口的最后一个说法 ...

这里举的例子,可以参考拉扎维第二版279页的例8.16,如下图所示,这里为了更好的说明对零极点的影响,把反馈电阻RF换成了CF而已,前提没用问题。就算按照下图的电路计算,二端口网络也只是一种近似方法,存在很大的误差,这个误差在把RF换成CF后,会更加显著。

网友E:
小信号模型没问题
stb也没问题
问题是β≠-RFCFs,算出来的环路增益才和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信号模型没问题
stb也没问题
问题是β≠-RFCFs,算出来的环路增益才和仿真结果不一致 ...

请问这里的β该如何计算?

网友(2025-10-27):
太牛了,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