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使能信号的振荡器如何仿真呀?

楼主(2024-07-18):
如下图所示,是一个带使能信号的振荡器,但是不管我是给某条支路添加初始值,还是在tran仿真中设置最大步长maxstep也还是不能仿真出起振效果。是我的方法不对吗?还是说额外增加的这级与非门导致环路是偶数级进入锁存了?

网友A:
En使能给个阶跃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使能给个阶跃信号,就可以了

我是给了的,但还是没用。不过我刚刚试了一下,在中间又加了一级反相器它就可以震荡起来了,应该就是把与非门也考虑进去了?如果不再加一级反相器,那么就是偶数级了就可能振不起来。

网友B:
你的NAND其实也是一级反相器的,这个需要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NAND其实也是一级反相器的,这个需要考虑进去

好嘞,我说不管怎么设置初始条件都不震荡。谢谢你

网友:
与非门除了使能作用还做第一级反相器,你这个总共4级反相器,所以振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