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uck的DCR采样

楼主(2024-07-18):
Buck电路里采用电感DCR采样,需要L/Rdcr=RsCs来消掉方框里的(1+sL/Rdcr)/(1+sRsCs)这一项,但是实际上可供选择的电阻电容还有电感很难完全匹配来使得这一项可以消掉,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评估不匹配带来的影响有多大?就比如这一项如果不能完全匹配,而是变成了(1+0.1s)/(1+0.09s)这种形式,现在的这个实部“1”和后面的带“s”的虚部相比,谁的影响更大?

楼主:
有没有大佬来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分子分母的模相比大约等于1就可以了,完全匹配等于1也做不到吧,前面还有个比例因子K可以调节一下不匹配带来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子分母的模相比大约等于1就可以了,完全匹配等于1也做不到吧,前面还有个比例因子K可以调节一下不匹配带 ...

感谢回复,从其他地方问到了一篇专门讲这个的论文,我刚看了一点感觉讲的挺详细的,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网友(2025-04-11):
不匹配的话调k应该也行,我觉着不可能做得完全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