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 hold

楼主(2024-07-18):
如何理解setup 和 hold ? 有没有什么形象的比喻?光是看文字太抽象了。

网友:
【汉化版本】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 A Practical Approach
https://bbs.eetop.cn/thread-921291-1-1.html

网友:
找个视频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A:
第n拍时钟打出来的信号,必须只能被第n+1 拍时钟采集,被第n拍或者第n+2拍采到都会出错。被第n+2拍采到就是setup 有问题,传太慢了;被第n拍采到就是hold 有问题,传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n拍时钟打出来的信号,必须只能被第n+1 拍时钟采集,被第n拍或者第n+2拍采到都会出错。被第n+2拍采到就是 ...

谢谢,又多理解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