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nl与dnl函数如何使用

楼主(2024-07-18):
目前是设计的一个125M的ADC想测一下这个ADC的inl与dnl,知道cadence的计算器里面有inl与dnl函数,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想问这几个变量分别是什么意思?如何使用?VOUT1是ADC经过理想DAC量化出来的输出 屏幕截图 2024-07-18

网友A:
建议直接在panel下看这个函数的说明(右键→Help)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在panel下看这个函数的说明(右键→Help)

你好,我一个9bit sar ad,输入斜坡电压,输出一个很理想的阶梯电压,我用dnl函数计算出来的波形在正负1LSB之间来回跳动,是我设置函数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