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为什么LS的VDDL输入要加两个三极管

楼主(2024-07-18):
(图片)

楼主:
仿真后的曲线跟没加的时候差不多

楼主:
曲线这个样子

仿真图片长这样

仿真图片长这样

网友A:
齐纳二极管钳位,保护gs之间栅氧化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齐纳二极管钳位,保护gs之间栅氧化层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齐纳二极管钳位,保护gs之间栅氧化层

大佬,我理解这个保护原理了,但是PNP为什么下拉到VEE,GND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理解这个保护原理了,但是PNP为什么下拉到VEE,GND不就可以了吗

net15工作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15工作电压是多少

5.8V左右,zener管的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5.8V左右,zener管的数值

不用zener钳位是,电压最高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zener钳位是,电压最高能到多少

电压最高能到10

网友(2025-02-05):
加一個diode就可以了,不一定是三極管,可以用pmos 的body diode也可以;從NM1 的source 指到gate。
一方面是防止NM1 的source -drain的 BV退化;
另一方面,當NM1 的drain 存在 high dvdt或漏電不匹配時,防止source 被couple到較高電位,Vgs 反向也有耐壓5V的需求,這樣clamp到 gate+ 一個diode電壓

网友B:
NLDMOS 的source 在長期floating時,會存在BV的退化。
一方面可以在不用時用低壓nmos下拉到地或者加diode clamp到一固定電位,一般是internal power supply

楼主(2025-05-16):
引用 网友B:
NLDMOS 的source 在長期floating時,會存在BV的退化。
一方面可以在不用時用低壓nmos下拉到地或者加diode c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