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打散后pin出现冲突

楼主(2024-07-18):
pcell打散之后想要保留pin,但是变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网友A:
把多余的pin删掉。
打散平坦化了,底层的pin就浮上来了。

网友B:
把pin删了就行,你是单层打散,就相当于把原ip保留连接关系copy过来了,但是这层没有底层的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多余的pin删掉。
打散平坦化了,底层的pin就浮上来了。

而且我发现我的打散之后source和drain是短路的,这是啥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我发现我的打散之后source和drain是短路的,这是啥原因

这个我也见过,正常,显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见过,正常,显示问题,

这样要怎么处理,我打散之后在电路里点source就会高亮source和drain,打散前就只会高亮sour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in删了就行,你是单层打散,就相当于把原ip保留连接关系copy过来了,但是这层没有底层的pin ...

我现在是想保留实际的连接关系,但是又不想要mos本身的source/drain这写pin,有什么好办法吗,删除感觉太麻烦,而且有的pin会带着一层layer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想保留实际的连接关系,但是又不想要mos本身的source/drain这写pin,有什么好办法吗,删除感觉太 ...

xl是这样的,你打撒了,sch和lay就对不上了,它就乱抓线了,想一致直接q版图的线,给它把name改成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要怎么处理,我打散之后在电路里点source就会高亮source和drain,打散前就只会高亮source ...

这个我就没管了,自己知道就行,打散之后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