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非

楼主(2024-07-18):
两输入与非门版图中gate用金属1连接,那输出用什么连接

网友:
数字的话 m1就够了

网友:
看工艺要求,m1,m2都可以。

网友:
大工艺就用M1,小工艺没画过不知道

网友:
小工艺可能会用到m1,m2,m3

网友:
做成数字基本单元,两个输入POLY连,输出M1连,你出去连别的单元器件什么的就M2跳线出去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