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打孔

楼主(2024-07-18):
对于一排mos管我想把栅极全连在一起,间距比较近,可以通过打一排孔(GT_M1)来连接吗然后再铺一层M1,想知道这种是不是比poly连接要好,还有就是再连一层M1有必要吗?个人感觉没什么必要,还是说要把上下间距拉开走M1比较好,画的是bias电路,求大佬解惑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工艺,如果要是大工艺是可以,poly是可以连起来走线的。如果要是28以下的话,首先你的gate全部连起来都不符合drc,其次是一般都不用poly走线,因为小工艺会有很多层的metal,poly的阻抗也比较大。 一般的的gate连接方式就是在每个管子的gate打满ct,然后用metal1连接起来,在通过m1往上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工艺,如果要是大工艺是可以,poly是可以连起来走线的。如果要是28以下的话,首先你的gate全 ...

smic40工艺,DRC为什么通不过,就是图中这种,不同排离的远的还是用金属连

网友B:
你这样不如直接一根poly拉过去连接不是更方便吗,按你的只在边缘打孔连接,M1本质上是断开的,加了其实没有意义。栅极反正也不走电流不用考虑通流和poly阻抗这些问题。
个人想法,均匀打孔考虑的应该是晶体管的开启,M1建立电场的同时可以均匀的通过通孔给poly栅极加压,开启的时间会相对一致,只打一边的话会有一定程度先来后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ic40工艺,DRC为什么通不过,就是图中这种,不同排离的远的还是用金属连
...

工艺不一样,drc 不一样的懂不,就例如28和55不同的区别就是core管的方向, 28及其一下core管只能是竖直方向,55及其以上core管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不如直接一根poly拉过去连接不是更方便吗,按你的只在边缘打孔连接,M1本质上是断开的,加了其实没有 ...

谢谢大佬分享,的确没考虑过一边加压的影响,因为靠的比较近所以想直接打一排孔,因为相同器件有几排,所以在上下两侧打孔然后M1相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不一样,drc 不一样的懂不,就例如28和55不同的区别就是core管的方向, 28及其一下core管只能是竖直 ...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C:
poly连接一排没问题,但你bias的gate最后肯定是要接出去的,最好铺满GT_M1,毕竟栅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ly连接一排没问题,但你bias的gate最后肯定是要接出去的,最好铺满GT_M1,毕竟栅阻很大 ...

好的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tsmc22n是不许pol横着连成一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