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减计数器的怎么用逻辑门实现才不会翻转

楼主(2024-07-18):
想问下大家加减计数器怎么用逻辑门电路实现呢?一开始用的DFF+选择器的结构,发现在选择信号电平转换的时候因为时钟和下一级DFF输出连接在一起了,发现最后输出的数值会在sel信号跳变边沿翻转不会维持在上一个状态的基础上进行加减,应该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你这个加减计数器,sel信号用于选择是加还是减,那么问题来了,哪一个信号来控制它开始做加或减呢?每次加减1还是其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