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数字+软件仿真

楼主(2024-07-19):
有个疑问,芯片是有驱动代码的。如何在没有流片前进行软件的验证?要求模拟使用mos管级别的网表进行验证。是否存在此类办法。

网友A:
”芯片是有驱动代码的“ 是什么意思?芯片内置rom,代码在rom里? 还是芯片只是通过port被外部单片机驱动?
"如何在没有流片前进行软件的验证?" 要验证的部分就只能是数字部分了,毕竟模拟与软件暂时无关。可以将数字部分使用FPGA来验证。
"要求模拟使用mos管级别的网表进行验证"。这要求,就必须使用cadence的source来驱动芯片,但是生成激励会非常单一,无法验证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有驱动代码的“ 是什么意思?芯片内置rom,代码在rom里? 还是芯片只是通过port被外部单片机驱动?
  ...

好的  感谢您的回复。驱动代码是外部单片机使用的。  这个我们确认了 没有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