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C滤波器(matlab fdatool)求助

楼主(2024-07-19):
RT,lz正在初学sigma-delta adc的数字滤波器部分,现在要做一个4级32倍抽取的cic级联滤波器,用matlab的fdatool工具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初始会有一个120db的幅值,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从0db最后衰减到阻带的-120db,见下图1和2,请问前辈们,需要怎么样修改呢,谢谢。

网友A:
多少dB是相对量,相对量级本质是数字的定点,你把点定在最下面,自然就大,点定在最上面,自然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dB是相对量,相对量级本质是数字的定点,你把点定在最下面,自然就大,点定在最上面,自然就小; ...

感谢,如果现在我需要调整一下这个定点,在fdaltool里面可以怎么设置呢?谢谢前辈

网友(2025-03-17):
同问,楼主有答案了吗

网友:
没有归一化吧

网友(2025-08-06):
右键,normalization to max amp

网友B(2025-09-18):
cic的输出增益=20*N*log10(R*M),级联一个常数增益来归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c的输出增益=20*N*log10(R*M),级联一个常数增益来归一化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