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soc包缺少前仿库文件,请帮忙提供T家的这三个仿真verilog文件

楼主(2024-07-19):
打开文件 /a9soc/a9soc/verify/env/filelists/vlists/chip.vlist
会发现需要T家28的前仿库(stdcell和IO)

/project/libraries/foundry/TSMC/28HPCP/STD/Front_End/verilog/tcbn28hpcplusbwp7t40p140_110a/tcbn28hpcplusbwp7t40p140.v
/project/libraries/foundry/TSMC/28HPCP/IO/tphn28hpcpgv18_170b/AN61001_20180929/TSMCHOME/digital/Front_End/verilog/tphn28hpcpgv18_110a/tphn28hpcpgv18.v
-v /project/foundry/TSMC/28HPCP/IO/20190113/tphn28hpcpgv18od33_rgm2_c161122_170a/tphn28hpcpgv18od33_rgm2_c161122.v

也就是说,请那位兄弟提供一下
tcbn28hpcplusbwp7t40p140.v
tphn28hpcpgv18.v

tphn28hpcpgv18od33_rgm2_c161122.v

如果不方便,也可以提供仿真缺少的几个IOpad simulation model。

a9soc仿真命令如下:

ommand: vcs -full64 -notice -lca -kdb -ntb_opts uvm -debug_acc+all+dmptf -debug_region+cell+encrypt \
+vcs+lic+wait -vera +v2k -sverilog +notimingcheck +fsdb -debug_access+r -DTYPICAL_SDF \
-P /eda/snps/verdi/T-2022.06-SP2/share/PLI/VCS/LINUX64/novas.tab /eda/snps/verdi/T-2022.06-SP2/share/PLI/VCS/LINUX64/pli.a \
+define+UVM_OBJEC_MUST_HAVE_CONSTRUCTOR +define+UVM_NO_DEPRECATED +define+VCS_SIM \
+define+x2Gb+sg125+x8 +define+SVT_UVM_TECHNOLOGY +define+UVM_PACKER_MAX_BYTES=8000 \
+define+UVM_DISABLE_AUTO_ITEM_RECORDING +define+SVT_UART +define+SYNOPSYS_SV +define+FPGA \
-f  ./a9soc/a9soc/verify/env/filelists/vlists/chip.vlist -f ./a9soc/a9soc/verify/env/filelists/tblists/tb_rtl.lst \
-l vcs_cmp.log -o simv

如果缺少上述文件,vcs会报错,因为缺少IO文件和库文件
典型的:

"PDUW12DGZ_H_G u_PAD_PB0( .C (FROMPAD_PB0_i),  .PAD (PB0),  .I (TOPAD_PB0_o),  .OEN (TOPAD_PB0_oen),  .REN (gpiob_pur[0]));"
  Module definition of above instance is not found in the design.

楼主:
有兄弟们支持一些吗?

楼主:
目前缺失的module如下:
大致都是这类错误
*Error* view PDXOEDG_H_G is not defined for instance PAD_XTAL_XI
"/disk2/gitARM/a9soc/a9soc/design/top/src/gen/iopad_fpga.v", 5996:
Total        320 error(s),   97 warning(s)

楼主:
在各位大神的鼎力帮助下,还剩下GTH,RGMII的接口PAD没有。但如果做个dummy,可以生成simv。目前遇到的问题是software没搞定。
armcc -W  -I /eda/arm/rvds41/RVCT/Data/4.1/713/include/unix/ -g --debug -c -O0 --cpu Cortex-A9.no_neon.no_vfp -I. -c -o public.o public.c
"public.c", line 65: Warning: A1608W: MOV pc,<rn> instruction used, but BX <rn> is preferred
   65 00000020  MOV pc,lr
0 Errors, 1 Warning
ARM Linker: Execution interrupted due to an illegal storage access.
make: *** [public.o] 错误 1

楼主:
这个错误目前没查到原因。需要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是realview4.1编译的结果。如果更新为ads2024.0则 有ASM编译问题。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指教的地方。

楼主:
仿真已经搞定,多谢各位!

楼主:
里面需要修改不少文件,以及顶层重复端口或者IO初始值赋值的问题。

楼主:
xrun的仿真结果如下:
ronizer_dfi_alert_n.u_DWC_ddrphy_bcm21 module is using the <Double Register Synchronizer (1)> Clock Domain Crossing Method ***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0.0 ps DmacLiteMaster1 : HSize is not correct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0.0 ps DmacLiteMaster1 : HSize is not correct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0.0 ps DmacLiteMaster1 : HSize is not correct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0.0 ps DmacLiteMaster1 : HSize is not correct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DmacLiteMaster2 : Invalid HSIZE for the DMA access
Start Recording Waveform in FSDB format with cli +fsdb! If not OK, open vlog_tb_utils.v +65!
Simulation time 010us
Simulation time 020us
Simulation time 030us
Simulation time 040us
Simulation time 050us
Simulation time 060us
Simulation time 070us
Simulation time 080us
Simulation time 090us
Simulation time 100us
Simulation time 110us
Simulation time 120us
Simulation time 130us
Simulation time 140us
Simulation time 150us
Simulation time 160us
Simulation time 170us
Simulation time 180us
Simulation time 190us
Simulation time 200us
Simulation time 210us
Simulation time 220us
Simulation time 230us
Simulation time 240us
Simulation time 250us
Simulation time 260us
ir_data is 1110
Simulation time 270us
jtag ID: xxxxxxxx
ir_data is 1010
Simulation time 280us
DP CTRL/STUTAS: Xxxxxxxxx
Simulation time 290us
ir_data is 1010
Simulation time 300us
DP CTRL/STUTAS write: Xxxxxxxxx
ir_data is 1010
Simulation time 310us
AP banksel write: Xxxxxxxxx
ir_data is 1011
Simulation time 320us
read AP IDR: Xxxxxxxxx
Simulation time 330us
IDR is 00000000Xxxxxxxx
ir_data is 1010
Simulation time 340us
Simulation time 350us
ir_data is 1011
Simulation time 360us
ir_data is 1010
Simulation time 370us
ir_data is 1011
Simulation time 380us
Simulation time 390us
ir_data is 1010
Simulation time 400us
ir_data is 1011
Simulation time 410us
Simulation time 420us
Simulation time 430us
Simulation time 440us
Simulation time 450us
Simulation time 460us
Simulation time 470us
Simulation time 480us
Simulation time 490us
Simulation time 500us
Simulation time 510us
Simulation time 520us
[jtag GPIO reg]
ir_data is 1010
Simulation time 530us
ir_data is 1011
Simulation time 540us
Simulation time 550us
ir_data is 1010
Simulation time 560us
ir_data is 1011
Simulation time 570us
Simulation time 580us
ir_data is 1010
Simulation time 590us
ir_data is 1011
Simulation time 600us
Simulation time 610us
send data is 000000aa
ir_data is 1010
Simulation time 620us
ir_data is 1011
Simulation time 630us
Simulation time 640us
ir_data is 1010
Simulation time 650us
ir_data is 1011
Simulation time 660us
Simulation time 670us
ir_data is 1010
Simulation time 680us
ir_data is 1011
Simulation time 690us
Simulation time 700us
Simulation time 710us
get data is xxxxxxxx
ERROR, address 00b70400 access failed, write: 000000aa, read: xxxxxxxx!!!
Simulation complete via $finish(1) at time 710201 NS + 0
./verify/env/fullchip/jtag_cpu_reg.sv:35         $finish;
xcelium> exit

网友:
喔能否分享下环境

网友:
代码能有偿,分享吗

网友:
请问代码可以有尝分享吗

楼主:
源代码啥的,找咸鱼吧,咸鱼大把的。总之,这种利用资源牟利的事情,本人不会做的,但如果用于学习交换,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2024-10-24):
楼主, 这个a9soc, 我也咸鱼买了;  你辛苦收集的 缺失的这些库文件,能share一下, 方便我跑起来么?

更新:  TMSC的库, 某鱼 买到了~

网友A:
大佬,能请教一下吗?
我运行make rtl在design/a9/src/gen文件夹下不能产生rtl,请问大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perl也安装了Byteloader的库)
运行vp.plc也没报错,但是log也是空的

楼主:
可以产生的

网友:
楼主,您好,RVDS4.1的linux下的license 能分享一下不,我仿真卡住了,armasm说没有license

楼主:
可以换ARM2022~2024.0,需要改makefile 软件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换ARM2022~2024.0,需要改makefile 软件部分。

好的 谢谢

网友:
方便share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请教一下吗?
我运行make rtl在design/a9/src/gen文件夹下不能产生rtl,请问大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 ...

vp.plc 改成vp.pl 试试
搜索
复制

网友(2024-11-23):
引用 网友B:
vp.plc 改成vp.pl 试试
搜索
复制

换成vp.pl确实就可以了,感谢大佬

网友:
大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用vcs compiler之后没有报error,但是不能产生simv,也没找到什么特别的warning

楼主:
没有遇到。你换成xrun能查出一堆错误,将这堆错误改正,再换回vcs就可以了。

网友(2025-03-16):
引用 楼主:
可以换ARM2022~2024.0,需要改makefile 软件部分。

这个对于的汇编,scatter.txt啥的都得改。改完还跑不动。。。楼主跑的是哪个case啊?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在学习仿真,这几个库文件能share下么

网友A:
打印的函数好像有问题啊,我用的armcc报错,并且0x05fafff4也不是uart的地址啊,大佬是怎么打印的啊
javascript:;javascript:;

网友(2025-04-18):
引用 网友A:
打印的函数好像有问题啊,我用的armcc报错,并且0x05fafff4也不是uart的地址啊,大佬是怎么打印的啊
javasc ...

可以了,不用这个函数,做个uart打印的重定向就行了。

网友(2025-10-21):
楼主按照readme仿真起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