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问题

楼主(2024-07-19):
小弟最近在调试一个带隙基准电路,之前熟知的是一些二极管接法的带隙基准电路,像这种直接使用三级管的没有接触过。仿真的时候总是两个三极管基极会注入很大的电流,比集电极的电流也要大很多,而且电路也无法正常工作,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输出在哪儿?三极管基极嘛?那也应该有个到地的电阻才对吧。这样看着还正常点

能分享一下资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在哪儿?三极管基极嘛?那也应该有个到地的电阻才对吧。这样看着还正常点

能分享一下资料嘛?

这个图没画完全,基极就是输出电压,同时当作部分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没画完全,基极就是输出电压,同时当作部分电源

那电流应该从电阻上流过而不是基极啊,还是用的三极管类型问题?没有具体参数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电流应该从电阻上流过而不是基极啊,还是用的三极管类型问题?没有具体参数说不清楚
...

基极同时要带负载的,不带负载的时候的电流就只有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但是就是现在这个三级管的增益有时候很小。

网友:
brokaw的变形,但是变的似乎有点离谱

网友B:
个人见解,感觉是最右边的支路电流注入的基极,电流比集电极大应该是三极管饱和了,蹲个大佬讲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见解,感觉是最右边的支路电流注入的基极,电流比集电极大应该是三极管饱和了,蹲个大佬讲清楚
...

这个不只是简单的产生一个参考电压,这个参考电压还要作为部分电路的电源的,按理说应该注入到三极管基极的电流还是不会怎么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只是简单的产生一个参考电压,这个参考电压还要作为部分电路的电源的,按理说应该注入到三极管基极 ...

就是还要带负载

网友C:
如果图没画错的话,运放的正负极接反了,正反馈系数大于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图没画错的话,运放的正负极接反了,正反馈系数大于负反馈

这个没有画反

网友D(2024-09-20):
请问电路三极管常温下电流多大

楼主(2025-05-12):
引用 网友D:
请问电路三极管常温下电流多大

现在看来一般10个uA就足够可

网友E:
这个结构应该是错的,若三极管的基级电流增加,运放的差分输入电压是增加还是降低?还一定满足,电流定义Δvbe/R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结构应该是错的,若三极管的基级电流增加,运放的差分输入电压是增加还是降低?还一定满足,电流定义Δ ...

8M 三极管支路的增益是小于1M三极管支路,整体的环路增益是负的,如果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增加,会将其拉回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8M 三极管支路的增益是小于1M三极管支路,整体的环路增益是负的,如果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增加,会将其拉回 ...

假如你的电路是非线性的,有多个简并点,还能保证负反馈吗?这个电路中正反馈,负反馈都有,但是从大信号的角度看,扫描三级管b的电压,会发现,电阻两端压差,会有一个正负交叉,就是说,他负反馈只在一边有效,另一边无效,另一边就是正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如你的电路是非线性的,有多个简并点,还能保证负反馈吗?这个电路中正反馈,负反馈都有,但是从大信号 ...

简并点加入启动电路,还有这种几个环路的电路把一个环路的计算带到另一个环路保证是负反馈

网友:
你给基级加一个电阻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