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幫忙寫個簡單的SKILL

楼主(2024-07-19):
可以幫忙寫一個SKILL!設定F6的熱鍵來開關這個功能!謝謝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功能?615里面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功能?615里面有吗

打開可以直接拉伸VIA

网友B:
hiSetBindKey("Layout" "<Key>F6" "if(geLSelectForm->geSelectPartialVia->partialVia->value == t  geLSelectForm->geSelectPartialVia->partialVia->value = nil  geLSelectForm->geSelectPartialVia->partialVia->value = t)")

补充内容 (2024-8-23 17:40):
之前没注意到这个field是需要form的callback才能生效。
在最后面的那个 " 之前加上这句:" hiFormDone(geLSelectForm)",添加时去掉双引号,注意h前有个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SetBindKey("Layout" "F6" "if(geLSelectForm->geSelectPartialVia->partialVia->value == t  geLSelectF ...

感謝大神!
可以再幫我寫一個skill!O的話會自動點到Auto!shift+O會自動點到Singl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神!
可以再幫我寫一個skill!O的話會自動點到Auto!shift+O會自動點到Single!

hiSetBindKey("Layout" "<Key>O" "leHiCreateVia()  le0ViaForm->viaMode->value = \"Auto\"")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O" "leHiCreateVia()  le0ViaForm->viaMode->value = \"Sing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SetBindKey("Layout" "O" "leHiCreateVia()  le0ViaForm->viaMode->value = \"Auto\"")

hiSetBindKey(" ...

强强强强强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SetBindKey("Layout" "O" "leHiCreateVia()  le0ViaForm->viaMode->value = \"Auto\"")

hiSetBindKey(" ...

厉害厉害

网友(2024-09-02):
Via Partial Selection 也可以通过环境变量设置:ciw > Options > Cdsenv Editor > graphic > selectPartialVia
如果设置为默认可以在cdsinit中加入:envSetVal("graphic" "selectPartialVia" 'boolean t)

网友C(2025-09-28):
引用 网友B:
hiSetBindKey("Layout" "O" "leHiCreateVia()  le0ViaForm->viaMode->value = \"Auto\"")

hiSetBindKey(" ...

想问一下关于le0ViaForm这种与窗口交互的指令在哪个手册里有说明,在618 19年的skill手册里没有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关于le0ViaForm这种与窗口交互的指令在哪个手册里有说明,在618 19年的skill手册里没有搜到
...

把Log Filter全打开操作一遍,在CIW窗口就能看到了,内置的form函数具体在哪有介绍我也不知道(有个函数倒是可以看到所有加载的form函数)。

其实你只要了解了form、field之间的联系和用法,再加上知道了form的名字然后通过~>操作符获取其包含的field的详细内容就可以用代码去替代gui界面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