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oise Shaping SAR ADC能打到期望的效果吗?

楼主(2024-07-19):
向大家请教一下。最近有时间,根据论文“A 12b-ENOB 61µW noise-shaping SAR ADC with a passive integrator”搞了一个8比特的异步SAR ADC,仿真结果发现这种结构不像论文里写的那样牛逼,量化噪声底并没有什么改善。

如下图所示,输入1MHz的信号,红色为noise shaping sar adc的输出fft,黄色为原型的输出fft。可以看出红色曲线在带外呈现一定斜率的变化;但是在带内,二者几乎没什么区别。

网友A:
1.>FFT點數不夠多
2.>要計算兩者的SNDR實際值,才可以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FT點數不夠多
2.>要計算兩者的SNDR實際值,才可以判斷

您好billin,感谢您的回复。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也做过4096点的fft,结果其实差不多。对于第二个问题,比如我的采样频率是50MHz,采用异步时序,那么计算sndr的时候,这两种sar都要计算到25MHz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billin,感谢您的回复。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也做过4096点的fft,结果其实差不多。对于第二个问题, ...

the calculated SNDR's frequency up to Fs/2/O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