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field.configure()函数来配置field,volatile参数怎么配置?

楼主(2024-07-19):
volatile,白皮书中的介绍是,表明此寄存器是否为易失的,一般不会使用。但是我配置不同的参数会导致原有的case fail,想请教一下这个参数的意义和根据什么来配置?

楼主:
这是我寄存器文件中例化field时,调用configure函数配置

field.configure函数参数设置

field.configure函数参数设置

网友A:
个人理解是,这个参数设置为1,则表示该寄存器字段是易失(volative)的。这意味着该字段的值在每次读取时可能会发生变化,不一定与前一次读取的值相同。这样的字段通常用于反映硬件状态或计数器等会不断变化的值。如果设置为0该字段的值在被写入之后不会在没有显式操作的情况下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是,这个参数设置为1,则表示该寄存器字段是易失(volative)的。这意味着该字段的值在每次读取时 ...

感谢指点,在查阅了uvm源码并结合寄存器模型中对镜像值和期待值的更新处理介绍之后,发现确实是这样的,源码中的描述是is_volatile= 1的情况下,表明此寄存器是易失的即在连续操作此寄存器时,此寄存器的值可以被硬件改变,我理解就是说hw ACCESS不是只读的,所以在mirror操作时,第二个参数uvm_check会检查当前寄存器的镜像值和dut的actuall value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