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在设置电源线的时候出现报错

楼主(2024-07-19):
大佬们  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数字库的cell的电源名字是VD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数字库的cell的电源名字是VDD吗?

是的哇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定义全局的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数字库的cell的电源名字是VDD吗?

大佬 请教一下 这个全局的VDD是需要先声明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哇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定义全局的VDD

检查一下这个地方的电源地,这个要和你网表的电源地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请教一下 这个全局的VDD是需要先声明吗

你网表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这个地方的电源地,这个要和你网表的电源地一致。

我用界面导入 这里填写VDD VSS 设置power就不会报错  但是如果命令导入设计 init_lef_fill  *  init_ver... *  init_mmmc_file * 然后init_design 在设置电源地就出现最开始的那个错

网友A:
那你把pin的名字改成小写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pin的名字改成小写试试呢?

还是不行 还是报了错只是VDD变成了vdd

网友A:
你去看一下,你用的标准单元库的cdl,看看电源地的名字是啥,是vdd还是vd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一下,你用的标准单元库的cdl,看看电源地的名字是啥,是vdd还是vddk

lef文件里面定义的是VDD 和VSS

网友:
引用 楼主:
lef文件里面定义的是VDD 和VSS

那回到设置的界面,你设置好之后,点Apply再点了check吧?

网友A:
重新看了下你的报告,你试试把Scop那个选项由Apply All改成Under Module。。。
再不行,就看下help文档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界面导入 这里填写VDD VSS 设置power就不会报错  但是如果命令导入设计 init_lef_fill  *  init_ver. ...

set init_lef_file 。。。
set init_verilog 。。。
set init_top_cell 。。。
set init_mmmc_file 。。。

set init_pwr_net "VDD"
set init_gnd_net "VSS"

set init_design_uniquify 1
init_design

看一下是否漏了init_pwr_net, init_gnd_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 init_lef_file 。。。
set init_verilog 。。。
set init_top_cell 。。。

感谢 应该是漏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看了下你的报告,你试试把Scop那个选项由Apply All改成Under Module。。。
再不行,就看下help文档吧。 ...

感谢 解答 这里应该是和下一楼解答的一样 最初没有设置POWER和GND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