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向计数器求助 关于保持信号的处理

楼主(2024-07-19):
请教下像第三条这种会在另一个信号(第二条)翻转时变为高电平保持一段时间的信号应该怎么给呀呢

网友A:
没有触发点,上升沿还在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触发点,上升沿还在后面。

这种是不是设计不了呀,那如果在上升沿到来的时候保持一段时间再恢复低电平可以做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是不是设计不了呀,那如果在上升沿到来的时候保持一段时间再恢复低电平可以做到吗
...

把信号反相延迟t,再和原信号相与,就可以在信号上升沿的时候得到一个脉宽t的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信号反相延迟t,再和原信号相与,就可以在信号上升沿的时候得到一个脉宽t的高电平
...

如果希望在信号每一次翻转无论上升还是下降都可以保持一段时间高电平可以做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希望在信号每一次翻转无论上升还是下降都可以保持一段时间高电平可以做到吗 ...

信号延迟t,与原信号相或就可以得到在信号下降沿时刻脉宽为t的低电平脉冲,将脉冲反相一下与刚才的上升沿高电平脉冲做个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