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s反标率不足100%,但怎么知道未反标上的具体是那些呢

楼主(2024-07-19):
求教各位大神,用vcs进行sdf反标,反标率不足100%,但怎么知道未反标上的具体是哪些呢?

网友:
直接看annotate的log

网友:
如果是vcs的话    你直接find  sdfAnnotateInfo这个文件,里边有详细信息

网友:
如果是VCS的话,找sdfAnnotateInfo这个文件查看就行

网友:
大佬们,我的sdfAnnotateInfo文件里面只有简单的报告信息,应该设置什么命令看到详细信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