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2n工艺下怎么调用打出来的孔是矩形孔

楼主(2024-07-19):
这段代码怎么改可以让打出来的孔是矩形孔,而不是方孔

cv = geGetWindowCellView()
tech = techGetTechFile(cv)
viaDefId = 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M2_M1")
viaParams = list( list("cutSpacing" list(0.08 0.08))
                                        list("layer1Enc" list(0.03 0.03))
                                list("layer2Enc" list(0.03 0.03))
                                list("cutRows" 1) list("cutColumns" 2))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0 0) "R0" viaParams)

网友A:
加cutHeight和cutWidth的定义,这两个对应via孔的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cutHeight和cutWidth的定义,这两个对应via孔的长宽

谢谢,已解决

cv = geGetWindowCellView()
tech = techGetTechFile(cv)
viaDefId = 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M2_M1")
viaParams = list( list("cutSpacing" list(0.08 0.08))
                                        list("layer1Enc" list(0.03 0.03))
                                list("layer2Enc" list(0.03 0.03))
                                list("cutRows" 1) list("cutColumns" 2)
                                list("cutWidth" 0.13)
                                list("cutHeight" 0.05)
                                )
            dbCreateVia( cv viaDefId list(0 0) "R0" viaPara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