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每次load原来的runset就会全部都是error,需要file路径才正常

楼主(2024-07-19):
calibre每次load原来的runset就会全部都是error,需要file路径才正常,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
不知道怎么解决,每次都要重新选择路径,好麻烦啊

网友:
那不就说明你runset里面指定的file文件没了吗,重新save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A:
重新保存一个runset试一下?还出错的话可以看下CIW窗口,看具体什么错。实在不行重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保存一个runset试一下?还出错的话可以看下CIW窗口,看具体什么错。实在不行重启一下?
...

CIW没有提示,只有calibre显示全部语句error,每次启动calibre选择runset文件就会这样,然后再选一次就不会有error,同样的文件选择两次,第一次就是报整个文档所有语句error

网友:
你发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