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v2lvs命令将.v转换成.cdl后出来的结果不对

楼主(2024-07-19):
命令 v2lvs -v spi.lvs.v  -o spi.cdl -s1 VDD -s0 VSS
结果:
正确结果:

没有晶体管之类的长宽,是没有链接到工艺库吗

网友:
转出来都是一个个数字单元 本来就没长宽  把数字单元网表include 或者复制进去拼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记得还有一个option -s,把模拟、IO和memory的lvs文件全部merge进去,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