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再设计一个8bit的SAR ADC,采用预放大锁存比较器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2024-07-19):
这是比较器电路图在下面,主要问题就是比较阶段时钟的关断一直影响时钟的输入,VIN_N和VIN_P一直在波动,求大神指点如何解决

高频下抖动非常的厉害

高频下抖动非常的厉害

比较器电路图

比较器电路图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二

是不是开关管的尺寸不够,RC充放电时间不够

网友B:
输入端挂上前级的寄生电容,比如50fF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关管的尺寸不够,RC充放电时间不够

应该不是充放电问题,这个电路低频我也用过,还是会有抖动

网友C:
P/N 抖动不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N 抖动不一样大?

这个抖动是时钟比较完后,DAC已经建立好了,但是时钟开始比较时,两端电压都下降,而且差值也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挂上前级的寄生电容,比如50fF试下

OK,这就去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挂上前级的寄生电容,比如50fF试下

还是不太行,主要时每次抖动还得有建立时间,还没建立完成比较器已经出结果了

楼主:
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马一个,遇到同样情况了

网友D:
跟时钟相关的影响我认为有可能是电荷注入或是时钟溃通这两者所造成
关于电荷注入可以参考这篇帖子
https://blog.csdn.net/Clara_D/article/details/123232153
关于时钟溃通可以参考图片

时钟溃通说明

时钟溃通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抖动是时钟比较完后,DAC已经建立好了,但是时钟开始比较时,两端电压都下降,而且差值也变了。 ...

P/N 只有一侧switc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P/N 只有一侧switching?

单端DAC,IN_N连接VC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时钟相关的影响我认为有可能是电荷注入或是时钟溃通这两者所造成
关于电荷注入可以参考这篇帖子
https:// ...

尝试一下

网友E:
我遇到的情况是比较时刻,P/N端输入都会抬高,并且抬高值和输入电平有关,感觉是时钟馈通。如果没有好的消除办法打算带着这个波动向下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的情况是比较时刻,P/N端输入都会抬高,并且抬高值和输入电平有关,感觉是时钟馈通。如果没有好的消 ...

听上面有一个大哥的,加了电容,P端口抖动不太厉害了,比较速度下降很多,N端口抖动还是比较厉害,我现在的方案是静态预防大级在加动态比较级,这样基本没有抖动,但是比较速度慢。

网友F:
kick back noise

Figueiredo_Vital_2006_Kickback noise reduction techniques for CMOS latched comparator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F:
kick back noise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