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 ADC使用多位量化之后建模得到的性能为什么没有改善呢

楼主(2024-07-19):
请问,我在matlab里对多位量化的三阶前馈结构进行了建模仿真,发现使用4bit/6bit甚至更多的量化位数后,有效位数相比1bit并没有明显改善,和理论不符呀,各级积分器的输出倒是有明显降低。

这是采用一位量化得到的psd

这是采用一位量化得到的psd

这是采用4bit量化得到的psd

这是采用4bit量化得到的psd

网友A:
感觉像是低频的噪底限制了resolution。至于为什么有噪底可能要检查下建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低频的噪底限制了resolution。至于为什么有噪底可能要检查下建模了。 ...

感谢您的回复!您的意思是有kt/c噪声或者其他类型的噪声强于量化噪声很多,导致即使增大量化位数,snr也不会有明显增大是吗?下面是我的建模,里面的噪声类型考虑到的是kt/c噪声和白噪声,我把这些噪声都调到很小之后,一位量化和多位量化的snr都同步增大了一些,但是还是基本一致,好奇怪呀

楼主:
别沉呀,大佬救救

网友(2024-11-06):
请问楼主弄明白了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