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ripple抑制问题

楼主(2024-07-19):
如图,这里说环路的直流增益越大,ripple抑制能力越好,这没什么异议,但是又说可以提高GM4的直流增益,但是这里GM4构成的积分器直流增益不是无限大吗,理论上和GM4增益大小无关才对,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你可以推导一下纹波抑制回路的传递函数,发现是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推导一下纹波抑制回路的传递函数,发现是有关系的

推导了一下确实是有关系,我直观的感觉是纹波不可能完全消除,因为在第一次纹波消失的时候,Gm4之前积累的直流分量还存在,所以不可避免要产生了反向纹波来消除它,循环往复形成残余的纹波,类似振荡,所以增益足够大,可以让GM4前积累的直流分量尽可能少,残余纹波也就小,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B:
这里的GM4为什么构成了积分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GM4为什么构成了积分器呢?

输入电流通过反馈在电容上积分

网友C:
哈喽,斩波运放不都使用陷波器滤除纹波吗,请问这种电路是用在什么场景,有何优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喽,斩波运放不都使用陷波器滤除纹波吗,请问这种电路是用在什么场景,有何优劣?谢谢 ...

我是初学者,不太了解哈,可以看Capacitively-Coupled Chopper Amplifiers这本书,里面有相关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