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库对流片有影响吗?

楼主(2024-07-19):
对于SMIC18rf工艺库和SMIC18bcdeip工艺库,两种不同工艺库,对流片有影响吗

网友:
影响肯定是有的,区别就是两个种工艺库的参数适用的范围不一样。所以你先明确这些工艺适用范围是什么,结合自己的芯片特性再决定选用哪一种工艺。

网友:
直接看EDR,器件参数有些会有很大差异,甚至工作电压都不一样

网友:
肯定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