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集成电路

楼主(2024-07-20):
数字和模拟混合仿真lvs时,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分别都过了lvs,混合仿真时数字部分带模拟部分的box也可以通过lvs仿真,当去掉模拟的box则会分别在数字和模拟部分报器件尺寸错误,各位大佬知道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只报尺寸问题吗,尺寸错的都是一定比例吗?比如都是小0.9,看看电路网标里面是不是有个×0.9的语句,忘记语句是怎么样的了。

网友:
好像是数字和模拟有些线还是器件命名一样,然后会混淆,试下把一边的器件名前加前缀

网友:
感觉是cdl没处理好啊,数字网表是flat还是hierarchical的?

网友:
如果只是器件尺寸错误,说明net名字没冲突。大概率是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有一个同名的cell,里面器件尺寸是不一样的。可以批量修改一些其中一个cdl,把所有子cell带上后缀,保证两边cell名字不冲突

楼主:
谢谢大家,是cdl中两个器件同名了,结果不是相同的电路结构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