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报错

楼主(2024-07-20):
这是为什么呀?有什么影响吗?只用smic18bcd这一个报错

网友A:
你看看你启动目录下cds.lib文件啊,没有可能调用了全局的cds.lib文件

网友:
这个一次定义多个工艺库可能会导致你的model libraries加载不正确还有版图界面的显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启动目录下cds.lib文件啊,没有可能调用了全局的cds.lib文件

是不用调动全局的cds对吗?

网友:
一般只调用自己工程下的cds.lib啊

网友:
有些.cdsinit也应该调用自己的,避免与其他的东西混淆了,可能有些奇怪的错误